从这能看出皮带的型号么

楼主(2017-11-06):
不是很懂皮带的选型,求指导

网友:
这些不能,有没有别的其他信息

网友:
这是生产批号吧?

网友:
普通V型三角带分为Y,Z,A,B,C,D,E七个级别。字母排序依次带宽,顶宽,高度增加。
     A,B型带最常见到。字母后的数字是三角带周长毫米。

网友:
这些不能

网友:
侧面再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