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矩形方管的抗弯力

楼主(2017-11-06):
跨度4m,60x80x3的热镀管抗弯力怎么计算?请给予详尽的指点,即完整的计算公式、符号数据的具体意义。多谢!

楼主:
敬请各位指导!

网友:
手册里没有?不过我是外行啊

网友:
材力貌似有啊,矩形梁,实在没有,你也可以看起重机设计手册啊,全是梁的校核计算。

网友:
可以查手册,关于型材有相应的标准
找一个抗扭截面系数
用来计算变形量
具体公式记不住了

网友:
材力没接触过?随便找本材料力学看看。

楼主:
求各位行呢人指点!

楼主:
求各位行内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