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设计求助

楼主(2017-11-06):
新增加一张关于间隙尺寸的标注:上肋板是向下倾斜的,初始厚度1.2;末端厚度1.5;球头距离上肋板下边1.61;

铝型材;
V槽攻丝,挤压斜板;目的是:让斜板变形,以A点旋转,同时挤压上下两张薄肋板(最小壁厚1.2mm),夹紧上下两个方框。斜板厚度1.5mm,球头直径φ2.5;初始夹角65°;上下框内为扁平工件;型材长200mm,一排顶丝在V槽内等距攻入。
请教铝型材高手,有这样干的吗?或者有何更好的同时夹紧上下两个方框的方法。
谢谢指点!

网友A:
这种设计不是属于机加工的吗?这种方式的加工件怎么做出来?

网友(点评):
都说了是铝型材了,当然是挤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不是属于机加工的吗?这种方式的加工件怎么做出来?

铝型材,开铝挤出模;

型材有上下两个框,其中有工件,想用最简单的方式夹紧两个框内的工件。

网友B:
顶丝悬臂
硬铝的弹性模量较小,容易发生塑形变形,或者说,容易脆断。
不过不试怎么知道呢?还是试一下吧。

网友C:
我也不是行家,只是之前接触过铝挤,说两点我的见解:
1.你这个尺寸和形状的铝挤模具应该不太能开的出来,斜板与上框之间间隙太小,最好把图发给铝挤厂商,让他们帮忙评估确认可行性。
2.按你的1.2mm的尺寸来看,需求的对工件挤压的力应该不是很大吧,还有夹紧的工件是什么样的?什么材料的?是否可以加工卡扣,然后铝型材也做卡扣,卡住?

网友(点评):
我看也悬

网友D:
先问下铝型材厂商是否可以做再说,个人觉得还是铝材是铝材,再开模弄个橡胶,贴在铝材里面,靠橡胶挤压变形固定住框框

网友E:
给你介绍个我以前开过铝型材的厂商东莞奥达铝业可以发图纸过去给你评估下

网友F:
这种截面订制是可以,到强度较差,

网友G:
有没有大侠知道这套挤压模的大概价格

网友H:
按照楼主的设计,这么小的间隙,模具是做不出来的(当然了,有模具高人的话另说)。估计比较折衷的办法就是球头和上面的板子出成一体的,然后自己上锯片走一刀。

不知道具体的使用场合,铝型材做卡紧安装,最主流省心的还是买专用的橡胶条,一塞就搞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大侠知道这套挤压模的大概价格

北京附近,最少要6000,多的话一般不会超过9000。

网友I:
这个件这样设计,估计上下框是个母件,还有一个公件需要卡进里面合成一体,中间的凹槽就不可见了,所以只能从外部用自攻丝顶起预制件斜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北京附近,最少要6000,多的话一般不会超过9000。

大侠,在北京附近这个价格也太贵了吧,不是贵一点,我估计是贵一倍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丝悬臂
硬铝的弹性模量较小,容易发生塑形变形,或者说,容易脆断。
不过不试怎么知道呢?还是试一下吧 ...

2mm厚的角铝30*30,我用手掰可以变形,因此想用这个方法来做弹性形变。
限制拆装次数;在根部做了挖孔处理。好在整体型材以200mm裁断;

上面各位大侠说了,球头和上肋板之间的距离,不知道模具厂厂标能做到多少。
如果不能做到这么小,那么我就要增加顶丝的推进行程,悬臂转动角度加大,的确存在根部断裂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行家,只是之前接触过铝挤,说两点我的见解:
1.你这个尺寸和形状的铝挤模具应该不太能开的出来, ...

层主两点,直接切中要害!
1)球头与上肋板的距离,要符合厂标,直接决定了顶丝的行程和悬臂的转动角度。一旦过大,就有可能从弹性形变转为塑性形变。

2)上框为刚性圆柱框架,加工后直径公差大,需固定,消除间隙,不然平板晃动;
下框为硅胶包裹玻璃,需要挤压硅胶,密封。
力度我觉得不算太大,重点是下面的硅胶,为了方便装配,预留了较大间隙;
需要消除间隙,而且均匀挤压硅胶,达到密封效果。

整体型材为U型,左右两翼对称。请教如何加工卡扣配合?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问下铝型材厂商是否可以做再说,个人觉得还是铝材是铝材,再开模弄个橡胶,贴在铝材里面,靠橡胶挤压变形 ...

大侠猜对了!已经有了硅胶包裹,挤压硅胶固定,但是需要保证密封!

上框为刚性圆柱框架,加工后直径公差大,需固定,消除间隙,不然平板晃动;
下框为硅胶包裹玻璃,需要挤压硅胶,密封。
力度我觉得不算太大,重点是下面的硅胶,为了方便装配,预留了较大间隙;
需要消除间隙,而且均匀挤压硅胶,达到密封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介绍个我以前开过铝型材的厂商东莞奥达铝业可以发图纸过去给你评估下

请赐告联系方式及联系人,敬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截面订制是可以,到强度较差,

针对球头的悬臂梁,专门挖孔,就是为了降低他的强度。希望顶丝顶紧,一直保持在弹性形变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照楼主的设计,这么小的间隙,模具是做不出来的(当然了,有模具高人的话另说)。估计比较折衷的办法就是 ...

大侠,谢谢指点!

上框为刚性圆柱框架,加工后直径公差大,需固定,消除间隙,不然平板晃动;
下框为硅胶包裹玻璃,需要挤压硅胶,密封。
力度我觉得不算太大,重点是下面的硅胶,为了方便装配,预留了较大间隙;
需要消除间隙,而且均匀挤压硅胶,达到密封效果。

整体型材为U型,左右两翼对称。应该是不方便锯的(可以线割)。

球头和上肋板之间的距离,不知道模具厂厂标能做到多少。
如果不能做到这么小,间距放大,那么我就要增加顶丝的推进行程,悬臂转动角度加大,的确存在根部断裂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件这样设计,估计上下框是个母件,还有一个公件需要卡进里面合成一体,中间的凹槽就不可见了,所以只能 ...

大侠高见啊!
整体型材为U型,左右两翼对称。
因为正面是装饰面,不想出现两排沉头孔,而且沉头螺丝颜色统一麻烦,所以想从侧面做文章。

上框为刚性圆柱框架,加工后直径公差大,需固定,消除间隙,不然平板晃动;
下框为硅胶包裹玻璃,需要挤压硅胶,密封。
力度我觉得不算太大,重点是下面的硅胶,为了方便装配,预留了较大间隙;
需要消除间隙,而且均匀挤压硅胶,达到密封效果。

关键是下框密封,有否侧面收紧的方法,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层主两点,直接切中要害!
1)球头与上肋板的距离,要符合厂标,直接解决了顶丝的行程和悬臂的转动角度 ...

上框圆柱,下框硅胶包裹玻璃,还要密封,这种就没办法用卡扣了,我还以为你的上下框都是注塑的呢。
另外,江浙沪这边的类似铝挤模具价格也就3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框圆柱,下框硅胶包裹玻璃,还要密封,这种就没办法用卡扣了,我还以为你的上下框都是注塑的呢。
另外 ...

没错,大侠对这块门清!
这个模具价格可以接受,没有6K-9K那么高。也可能地方不同,收费不一。

现在铝锭价格高企,也是需要考虑的要素。

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表面处理。为了密封,两端要开铝压铸模。

铝型材和压铸铝的表面处理,就很需要花一番功夫,都是需要费心费力的事情。

层主关于表面处理,有何赐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大侠对这块门清!
这个模具价格可以接受,没有6K-9K那么高。也可能地方不同,收费不一。

我接触到的铝型材表面处理就是喷砂、拉丝、抛光、阳极氧化(五颜六色的)。还有喷塑什么的,我不太了解。我们大多数都是喷砂+阳极氧化。
我也只是略懂皮毛,能帮助到你就很不错了。

网友(点评):
大侠谦虚了!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接触到的铝型材表面处理就是喷砂、拉丝、抛光、阳极氧化(五颜六色的)。还有喷塑什么的,我不太了解。 ...

是的,铝型材表面处理五花八门,五颜六色。我是想说,铝型材要和压铸铝无色差,共同的表面处理工艺就麻烦了。
理论上可以一样处理,但是压铸铝的杂质难以控制,会有不小的色差。
所以在寻求一种对于杂质偏差大,但是两者色差小的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铝型材表面处理五花八门,五颜六色。我是想说,铝型材要和压铸铝无色差,共同的表面处理工艺就麻烦 ...

这样的话,喷塑应该可以的吧,可以找个喷塑厂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赐告联系方式及联系人,敬谢!

奥达黄女士,联系电话:13790512815。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侠高见啊!
整体型材为U型,左右两翼对称。
因为正面是装饰面,不想出现两排沉头孔,而且沉头螺丝颜 ...

挤压成型难度过大,建议去掉斜板。肋板改成楔形,用一条楔形材料预留在两肋之间,之后用螺丝调整这个预埋件即可

楼主:
@受不了了 请移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挤压成型难度过大,建议去掉斜板。肋板改成楔形,用一条楔形材料预留在两肋之间,之后用螺丝调整这个预埋 ...

大侠高见!考虑过斜楔,感觉又需要再开一条型材,所以异想天开,二合一。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大侠高见!考虑过斜楔,感觉又需要再开一条型材,所以异想天开,二合一。

这种双向受力后的自由变形不好控制,如图所示的斜板可能对下肋板受力远大于上肋板

网友(点评):
下框内为硅胶,需要挤压密封。也正是设计目的,重点挤压下框。上框稍微夹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行家,只是之前接触过铝挤,说两点我的见解:
1.你这个尺寸和形状的铝挤模具应该不太能开的出来, ...

赞同你的说法, 球头离上边的间隙太小 ,挤压模具不好做。1.2的厚度已经有一定强度了,攻进去让斜板变形估计也挺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双向受力后的自由变形不好控制,如图所示的斜板可能对下肋板受力远大于上肋板

实际操作中,重点是下框包硅胶条的玻璃。也的确希望能够很好的压紧,达到密封的效果。

网友J:
铝材及其容易发生塑形变形。楼主这个结构斜板,上下板厚度薄,如果想进行弹性变形,估计操作难度大。很难掌握塑形变形与弹性变形的临界点。很容易就变成了塑形变形,成为一次性结构。即使弹性变形。弹力也不会大,大了绝对塑形变形。而且侧面加顶丝,顶丝数量大,安装麻烦。建议改为楔形结构,按照简单,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行家,只是之前接触过铝挤,说两点我的见解:
1.你这个尺寸和形状的铝挤模具应该不太能开的出来, ...

@未来第一站

关于间隙,如果太小无法开模,那么更换方案,替代间隙,这样的结构又将如何?
依然顶丝攻入,使上下肋板形变。同时挤压上下框。
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铝材及其容易发生塑形变形。楼主这个结构斜板,上下板厚度薄,如果想进行弹性变形,估计操作难度大。很难掌 ...

@去缸活塞泵
如果外置斜楔,V槽要钻孔,斜楔要攻牙,估计也要开铝挤压模具,成本略高了。

改变思路,替代间隙,使用楼上方案如何?谢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去缸活塞泵
如果外置斜楔,V槽要钻孔,斜楔要攻牙,估计也要开铝挤压模具, ...

理论看起来是可行,实际效果也不敢保证就达到要求。实在不行用线切割,割一段上面的截面试试。铝材很薄的话顶丝的时候孔容易滑丝,螺丝打滑,没有着力点就顶不进去,我看你的壁厚挺厚的应该不会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K:
理论看起来是可行,实际效果也不敢保证就达到要求。实在不行用线切割,割一段上面的截面试试。铝材很薄的 ...

是的,至少M4!

楼主:
引用 楼主:
@未来第一站

关于间隙,如果太小无法开模,那么更换方案,替代间隙,这样的结构又将如何?

@智友_陈刚 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未来第一站

关于间隙,如果太小无法开模,那么更换方案,替代间隙,这样的结构又将如何?

@albert.tang 求教,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未来第一站

关于间隙,如果太小无法开模,那么更换方案,替代间隙,这样的结构又将如何?

@韩寒11 求教大侠,谢谢!

网友L:
你这个模不好开,可以用5052试一下,但你那个螺钉建议直接顶在圆弧那里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模不好开,可以用5052试一下,但你那个螺钉建议直接顶在圆弧那里比较好

谢谢回复。

这个模的确不好开,圆弧(球头)那里间距比较小;
改为34楼方案如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行家,只是之前接触过铝挤,说两点我的见解:
1.你这个尺寸和形状的铝挤模具应该不太能开的出来, ...

感谢大侠在两个帖子的回帖指点,非常受教!

1)关于弹性形变
现在调整目标,重点是压紧下框内的硅胶,力求密封。如能同时稍微挤压上框,那就更完美了。
为了美观,侧面攻牙。
请看34楼去掉球头斜板之后的改良方案如何?谢谢大侠指点!

2)关于折弯
谢大侠提点,搜索了液晶电视的相关工艺,的确有难度,良率是一个大问题!
像苹果那种无痕,是不敢奢望的。只能做这种:
根据大侠的指点,我留意了下图的翻边,似乎没有定位销孔。不知道这种剪口能做到什么精度?
【折弯圆弧处肯定会有橘皮纹】感谢提醒,本来还想在70长外框做锯齿纹路,或者做圆弧来美化,
现在看来为了打磨无痕,最好是平面了。

大侠有否网络联系方式,email或QQ,愿多多交流,共同提高!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在两个帖子的回帖指点,非常受教!

1)关于弹性形变

关于弹性形变,我比较赞同36楼的意见,这个不试一下谁都没把握说可不可以,可以线切割100mm长的样品试一下。试出来效果才知道哪里需要改进,怎么改进。
关于剪口精度,我知道的是有两种加工方式,冲压和机加工,加工精度都可以保证在10丝以内。定位销孔是我们之前做的时候用的一种方式,实话说我们的技术有一点落后的,现在的折弯技术应该挺先进了,不过接触不到啊。
我只是恰巧知道一点儿你这两个问题,大侠不敢当啊,后面可能有问题都帮不上你了,其他的我还是一个小白啊,哈哈。
我邮箱viperprince@sina.com,大家可以共同提高。

网友:
受教,谢谢各位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