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计算求助

楼主(2017-11-07):
如图所示:一,空载时的扭矩计算公式
                 二,管内流速30L/S时的扭矩计算公式;                        转速为(9/min)
求这方面高手解惑,谢谢!

楼主:
空载计算:w=9/60=0.15r/s
               a=(0.15-0)/2=0.075r/S平方
               I=m*L平方/3=4*40*40/3=2133.3kg.cm平方
               T=I*a=160Nm
这种算法对不对!

网友(点评):
你这是悬在空中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空载计算:w=9/60=0.15r/s
               a=(0.15-0)/2=0.075r/S平方
               I=m*L平方/3=4*40* ...

一头是实心轴一头是空心轴,两头用轴承固定的!

网友A:
你只算的是加速,而且是默认1秒加速到9转/min
但是你给的条件里并没有给出加速时间。
不知道水管的开口在哪里,水喷射对转轴有没有力矩
如果没有的话,顶多就增加了点水的质量。把水当成静止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算的是加速,而且是默认1秒加速到9转/min
但是你给的条件里并没有给出加速时间。
不知道水管的开口在 ...

谢谢水水5抽出时间
重新上个图,加速时间是2s
还有个反作用力F=180

网友:
喷射力通过转轴,也就是对转轴的作用力为0,所以加速不考虑喷射力。
如果一定要考虑的话,就是在转动的过程中因为喷射,空气阻力增大,貌似这么慢的转速 也增加不了多少。
如果你水射流的方向不通过轴心,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草地上自动洒水的装置,本身就产生一个扭矩。自然要当做阻力克服,或者当做有利的力,从加速扭矩中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