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果园升降平台液压转向问题

楼主(2017-11-07):
用两个液压行走马达驱动轮胎行走  转向怎么办  如何拐弯呢

网友:
再加个轮子  控制转向

网友(点评):
现在看这个是最简单有效的了,其他都要复杂了。

网友A:
分别控制两个车轮的转速,就可以实现转弯了。

网友B:
双作用油缸加个转向连杆,连接轮子上一个轴线偏中点

楼主:
两个马达怎么实现差速啊? 并联怎么连? 一个电磁换向阀控制还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作用油缸加个转向连杆,连接轮子上一个轴线偏中点

后轮是由两个液压马达单独驱动的 没有差速器  如何转弯?并联可以吗》?用一个电磁换向阀还是用两个?并联的话怎么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控制两个车轮的转速,就可以实现转弯了。

后轮是由两个液压马达单独驱动的 没有差速器  如何转弯?并联可以吗》?用一个电磁换向阀还是用两个?并联的话怎么连?

网友C:
果园地势平坦么,需要爬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园地势平坦么,需要爬坡么。

不需要爬坡 就是搞不懂怎么转向的 没有差速器 前转向可以自己做  不想用方向盘 用什么电磁阀控制转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轮是由两个液压马达单独驱动的 没有差速器  如何转弯?并联可以吗》?用一个电磁换向阀还是用两个?并 ...

你的刹车系统在哪里?阀块方面可用集成插装阀,可并可串,以达到不同速度,爬坡和复杂地形另要做分配阀。
我们以前是用桑特的集成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