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上调整一个竖立板的倾斜角度都有什么结构

楼主(2017-11-07):
机械上调整一个竖立的板的倾斜角度都有什么结构

补充内容 (2017-11-7 10:39):
就是一个侧面的挡板,倾斜6度左右,上面安装有流利条,承重就10kg,因为角度不能完全定死,所以挡板要弄成角度微调的。

网友A:
有各种办法
看你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各种办法
看你具体的结构是什么样的了

就是让倾斜的板角度可以微调就好,想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让倾斜的板角度可以微调就好,想找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1斤重的板子和10吨重的板子方法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具体说说你的板子什么尺寸规格,什么负载情况,这样才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斤重的板子和10吨重的板子方法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具体说说你的板子什么尺寸规格,什么负载情况,这样才 ...

就是一个侧面的挡板,倾斜6度左右,上面安装有流利条,承重就10kg,因为角度不能完全定死,所以挡板要弄成角度微调的。

网友:
拿螺钉微调吧,简单便宜

网友:
好赖出个简图也好。

网友:
大板用螺杆,小板用锥齿轮

网友C:
螺钉调整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钉调整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用螺钉顶着么?还是条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