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制作工艺探讨

楼主(2017-11-07):
广大工程师,请教下,55crsi材料加工制作成压缩弹簧,热处理的工艺有好的建议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1.问题太模糊,流程无非淬火、回火加个表面处理,温度也都能查得到。
2.根据你线经,大小具体还要自己摸索,关键是控制好淬火冷却温降速度,有资料推荐3-5°/S温降。

网友:
小线径的都直接冷卷,加稳定性回火,电泳漆。

大线径的才会有淬火处理(因为卷不动或卷着太费力)。

楼主:
目前要加工的弹簧φ1.6,长度20.外部φ9.7,因为要求是高强度、高疲劳的弹簧,之前都是直接采购了,目前公司要求自己加工生产,所有生产工艺不是很了解,再说淬火温度和退火温度都需要在实际生产中进行验证,确定的数据估计很难求得,试验请教下各路专家。谢谢

网友:
我见过少量几根,只是圈成后在煤气灶上火焰烤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要加工的弹簧φ1.6,长度20.外部φ9.7,因为要求是高强度、高疲劳的弹簧,之前都是直接采购了,目前公 ...

以前有个客户也做弹簧的,自动弹簧机做出来后,放在带烘箱的输送带上,慢慢出来就OK了,这温度应该不会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客户也做弹簧的,自动弹簧机做出来后,放在带烘箱的输送带上,慢慢出来就OK了,这温度应该不会太 ...

这就是冷态钢丝冷卷成形,低温稳定性回火。

小径的冷态钢丝,根本不需要淬火这步。很多弹簧厂都是这么做的。12mm的扭簧也是这样的工艺。

网友:
一般情况下形状简单,断面较小,受力不大的弹簧要求: 65 785-815℃油淬,300℃400℃、500℃。600℃回火,相应的硬度HB512、HB430、HB369,75,780-800℃油或水淬,400-420℃回火,HRC42-48.

网友(2018-01-28):
小线径的55CrSi,直接冷卷定型处理即可,建议做一下立定处理。

网友(2018-04-29):
如果有烤箱的话可以用烤箱的。如果专业的鼓风式回火炉处理这个的话比较浪费, 首先需要低温长时间的定型处理。具体的话最好先试试,弹簧便面成米黄色,钢丝截点略微发蓝这样的处理温度和时间比较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