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用的奇怪的联轴器

楼主(2017-11-07):
请问各位见过这样设计联轴器的吗? 轴上两台减速电机4KW,一正一反安装,需要正反转 。
这是公司的一台机器上用的,
键槽厚度7.2mm
我只是很奇怪他们怎么这样设计,
有个问题,中间的槽有啥作用?过载保护电机?
为啥不采用法兰型联轴器?

网友:
中间槽是给电机轴长短不一致的时候用的。法兰式联轴器中间是圆孔,是不是电机的扭矩太大了,怕锁不牢固呢?是我的猜测,大神勿喷

网友A:
退刀槽

电机和负载无法移动的情况下,方便拆装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刀槽

电机和负载无法移动的情况下,方便拆装联轴器。

方便拆装,这个应该是比较对的答案

网友:
确实挺奇怪的,两根轴的安装同轴度咋保证的?

网友:
硬连接联轴器,主要是便宜啊。

网友:
应该是方便拆卸,和增加夹紧量

网友B:
夹壳联轴器是利用两个沿轴向剖分的夹壳,用螺栓夹紧以实现两轴联接,靠两半联轴器表面间的摩擦力传递转矩,利用平键作辅助联接。
夹壳联轴器装配和拆卸时轴不需轴向移动,所以装拆很方便,夹壳联轴器的缺点是两轴轴线对中精度低,结构和形状比较复杂,制造及平衡精度较低,只适用于低速和载荷平稳的场合,通常最大外缘的线速度不大于 5m/s ,当线速度超过 5m/s 时需要进行平衡校验。
为了改善平衡状况,螺栓应正、倒相间安装。夹壳联轴器不具备轴向、径向和角向的补偿性能。

中间那个槽是放半环的

网友(点评):
这个分析很彻底。强

网友(点评):
涨知识了,必须记下来

网友(点评):
握草牛逼来膜拜一下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夹壳联轴器是利用两个沿轴向剖分的夹壳,用螺栓夹紧以实现两轴联接,靠两半联轴器表面间的摩擦力传递转矩, ...

这才是正解,我们公司有用这种联轴器,不过两个轴轴端直接出大台阶然后嵌在那个联轴器的槽里
不过联轴器是圆的,你画成方的很奇怪呀,难道你们公司那个联轴器外侧也是方的?

网友(点评):
不用半环?

网友(点评):
不用,轴端车出来,一体的,比较费料

网友:
夹壳联轴器,刚性联轴器的一种。今年看见好几件,自己搜了一下,有图片厂家什么的

网友:
这个还真第一次见到有人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才是正解,我们公司有用这种联轴器,不过两个轴轴端直接出大台阶然后嵌在那个联轴器的槽里
不过联轴器 ...

是方的   所以才觉得奇怪,我后面搞的都是圆的,机加工的骂骂咧咧的,说不好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方的   所以才觉得奇怪,我后面搞的都是圆的,机加工的骂骂咧咧的,说不好加工

圆的确实不好加工啊,尤其那堆连接孔,但是方的不好用啊,动平衡不好

网友:
主要是防止主轴不同心给连接销带来断损

网友:
见识了,只用过齿轮、梅花。膜片

网友:
夹壳联轴器,今天算是涨知识了

网友:
应用在传递很大扭矩

网友:
涨知识了,在特殊情况下,这种对开式连轴器的确有用。低速重载,对角位移偏差不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夹壳联轴器是利用两个沿轴向剖分的夹壳,用螺栓夹紧以实现两轴联接,靠两半联轴器表面间的摩擦力传递转矩, ...

你好

网友:
老式造纸设备烘缸传动就是用这种联轴器的,低转速大扭矩!

网友:
可能是为了固定和方便拆卸吧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新鲜出炉的,好

网友:
为了便宜?

网友(2018-01-10):
涨知识了!

网友:
拆卸方便,对轴的长度要求没那么严格,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2019-08-27):
分析的好!

网友:
拆装方便,低速,载荷平稳的地方。拆装方便是优势。

网友:
确实没见过

网友:
头一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