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摩擦力距怎么查询?

楼主(2017-11-07):
请问轴承的摩擦力距怎么查询?比如深沟球轴承6209,比如INA的向心滚针-推力圆柱滚子轴承ZARF 40100TN

网友:
1.主要在轴承样本上查询。
2.和轴承预紧力关系密切

网友(点评):
请问,这是哪家的轴承样本?

网友:
手册上应该有计算方式

网友:
我想知道什么是摩擦力矩??从事这么多年机械,头一次听说。轴承是起支撑主轴旋转作用的,失效作用一般是指轴承滚珠在承载中的磨损失效。

网友(点评):
转运副都有摩擦力矩的

网友:
滚动轴承的摩擦力矩可按轴承内径由下式计算:M=uPd/2(M:摩擦力矩,mN.m;u:摩擦系数;P:轴承负荷,N;d:轴承公称内径,mm)。摩擦系数u受轴承型式、轴承负荷、转速、润滑方式等的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