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 统计数据

楼主(2017-11-07):
       如图 现在要提供这个数据(某一尺寸)给客户,  数据不是实测的 (但是在公差范围内 ) ,简而言之就是凑数据,把数据弄好看一点 。怎么样才能调出来    最终要求CPK≥1.33,ppk≥1.67  有谁弄过这个东西  有没有什么规律?

网友:
看差值越小越平均越好,你有几个数据差值都在0.01了,CPK肯定会不好。

网友:
1.根据XR图判定的7点标准;
2.数据按6西格玛标准正态分布
你先做一组真的数据,就知道曲线是什么形状了

X数据分布还可以,R图数据假的太明显

网友:
我弄过,具体你翻QC七大手法就是

网友:
依据公式:Cpk=Cp*(1-绝对值Ca) , 计算出制程能力指数:Cpk值
11.Cpk的评级标准:(可据此标准对计算出之制程能力指数做相应对策)
A++级 Cpk≥2.0 特优 可考虑成本的降低
A+ 级 2.0 > Cpk ≥ 1.67 优 应当保持之
A 级 1.67 > Cpk ≥ 1.33 良 能力良好,状态稳定,但应尽力提升为A+级
B 级 1.33 > Cpk ≥ 1.0 一般 状态一般,制程因素稍有变异即有产生不良(六西格玛|6SIGMA|MINITAB|SPC|DOE|ISO9000|ISO14000|TS16949|ROHS)
的危险,应利用各种资源及方法将其提升为
A级(六西格玛|6SIGMA|MINITAB|SPC|DOE|ISO9000|ISO14000|TS16949|ROHS)
C 级 1.0 > Cpk ≥ 0.67 差 制程不良较多,必须提升其能力中国品质管理网
D 级 0.67 > Cpk 不可接受 其能力太差,应考虑重新整改设计制程。

网友:
有这样的公式,可以很方便的作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