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级活节螺栓开卡簧槽

楼主(2017-11-07):
请教各位,能在8.8级活节螺栓端部开一个卡簧槽吗?如图示。

楼主:
图没传上去

楼主:
容易加工吗,需要采用什么加工方法?

网友:
开肯定能开

网友:
怎么不可以,只是刀具材料要适合

网友:
只要长度够,一定能开出来,如果有形位公差要求的话,另说

网友:
切割刀一下就车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