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关于标注

楼主(2017-11-07):
如图黄色部分空格在哪个文件修改

楼主:
是版本太低了吗,查不到NUM_INST

网友A:
这个改的地方蛮多的了 所有带空格的地方似乎都要删掉

网友B:
你下面没空格的标注难道不是你标注的

网友C:
修改这么麻烦啊,编程原文件都要翻出来,幸好我们公司让NX公司编写了插件功能,我现在一天能出5.6十张图纸了

网友(点评):
这只能说明购买正版软件的好处,不能说明NX就如何牛B,solidworks就不牛B。说话不要带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面没空格的标注难道不是你标注的

下面手动删的两处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的地方蛮多的了 所有带空格的地方似乎都要删掉

是的,全部替换了,但好像数量格式我这版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这么麻烦啊,编程原文件都要翻出来,幸好我们公司让NX公司编写了插件功能,我现在一天能出5.6十张图纸 ...

感觉好蛋疼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觉得花钱才能得到这些服务很蛋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