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微型精巧机构

楼主(2017-11-07):
       各位大神,大家好,小弟第一次发帖,有个问题想发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公司现在正在研发一种擦拭电子仪器的清洁器,所要擦拭的部位从φ1mm到φ2.5mm大小不等,有凹有凸,深度7mm,如下图所示,所以必须在φ1mm的圆柱体端部约束一根φ0.2mm的线,既要让圆柱体转动,还要让线能抽动,毕竟不能让线的同一位置重复擦拭,各位大神有没什么思路啊?想了好几天了,这要让线约束在圆柱体端部就是个难点,后面的可以用齿轮传动缠线。

网友:
φ1mm的圆柱体端部打个眼φ0.2mm的线穿过去,正反转

网友A:
圆柱体端部开个槽,深度是线的一半直径即可,这样可以露出另一半线来擦拭

网友B:
插的工具要选好,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

网友:
研发一种擦拭电子仪器的清洁器,所要擦拭的部位从φ1mm到φ2.5mm大小不等,有凹有凸,深度7mm.
看不懂啊 ,
能否发个需要擦拭的产品上来看看,
可以用高压气吹清洁吗?

网友C:
超声波清洗,这么小的地方机械擦拭不建议

网友(点评):
超声波+高压气体吹

网友D:
可以看下发布需求信息版的置顶帖有个可以免费对接需求,或者百度搜索下“大学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下发布需求信息版的置顶帖有个可以免费对接需求,或者百度搜索下“大学士”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清洗,这么小的地方机械擦拭不建议

客户坚持用机械方式擦拭,有可能现场不允许用超声波或者高压吹吧,不过还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的工具要选好,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

对的,太软没刚性,太硬容易断,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体端部开个槽,深度是线的一半直径即可,这样可以露出另一半线来擦拭

这个我想过,就是在端部转动的时候线容易掉下来,如果拉得太紧又怕杆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