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子状零件加工的工艺性

楼主(2017-11-07):
 一个杯装零件,直径360mm,高度50mm,壁厚5mm,材料采用304不锈钢,这种零件可以用车削的方式加工出来吗?
主要担心壁厚太薄,加工时会产生变形

网友:
5mm不算薄,稍微多费点材料和工时,变形也该有个可接受的度吧。

网友:
壁厚5毫米不算太薄,可以做的,1毫米的为见过车床加工的

网友:
量多的话用冲压好些

网友:
有5mm壁厚可以了

网友:
5mm的不算薄,可以试试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个盆,车削加工当然可以,不怕变形,因为我们有种东西叫卡具,就是车削不太方便,也比较麻烦。批量大的话我们可以铸造,单个可以用加工中心铣削。

网友:
冲压,如果表面要求高再加工中心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