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件槽加工方法是这样诞生的

楼主(2017-11-07):
问题:两个工程师讨论,一个圆柱的产品,材料为铝,用立加做侧面四个尖角的槽,有什么好方法。
                                 图一 工程师甲:可以夹在四轴上,刀具工具磨成图2这个角度,横切进去。
图二
工程师乙:看图是107度的尖刀加工,这样加工刀能承受住吗,而且目前的设备没有四轴机器
工程师甲:受不了像图3在后面加尾顶,没有四轴可以用万能分度头代替。有点麻烦的是需要用手摇
                                   图三
甲工:
大于90度可以四轴侧刃铣,直接107°成型刀
乙工:
对,只要过90°就可以用普通铣刀铣
甲工:
铣刀磨角度,用铣床分度头就可以加工
乙工:
不放心的话可分层铣,也可粗精铣,方法有很多
甲工:
刀应该是磨成107度的尖刀,还是磨成15度的斜度平刀
乙工:
 建议直接工具磨到位,别担心刀具会崩,产品要求是尖的就磨成尖的
甲工:
产品是尖的,如果把107度的一个边摆平,那另一个边就是15度,这样可以加工吗?竖着是不是做不出清角
乙工:
这样耗时,一个槽要摇两次加工,不如做成型刀,要一次加工到位。如果横截面是图4这样用成型刀,如果是平的,那就按你的方法
                                图四
甲工:
都是107度 不过尖刀是在中心下刀,平刀要在旁边下刀

                    图五
                            图六
                       图七
乙工:
对,就是图7这样

甲工:
把一边垂直,铣完,旋转17°再铣,也可以接上

乙工:
磨成17度的平刀,不用旋转了吧。这个下口是6上口8斜度17

                              图八
甲工:
这种你可以不用担心崩角

                   图九
乙工:
是的,这样做就不用担心刀具磨损问题。

  最终,两个工程师愉快的达成了共识,加工方法随之产生

网友A:
这个“四轴”叫法确实开始觉得怪,这样的立加还真没见过。
用万能分度头工件调整对刀也是不太好调整啊。

网友B:
有特种设备 直接加工的吧

网友C:
小批量的铣刀爬爬么好了
大批量的老老实实的按照最后那个方法搞吧,加工面效果也好点

网友D:
這種理論,和實際。

工程師果然是搞工程的。老師傅立馬就可以搞定。

网友E:
牛头刨床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

仔细看就能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四轴”叫法确实开始觉得怪,这样的立加还真没见过。
用万能分度头工件调整对刀也是不太好调整啊。

这个四轴是立加工作台上安装的摇篮式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特种设备 直接加工的吧

现有设备是立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批量的铣刀爬爬么好了
大批量的老老实实的按照最后那个方法搞吧,加工面效果也好点

有道理,大批量加工还是要保证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理論,和實際。

工程師果然是搞工程的。老師傅立馬就可以搞定。

集思广益,有问题大家商量还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头刨床行不行?

可以刨一个角度,其它角度怎么办?

网友(点评):
当然要做夹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