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筋块如何切除2mm厚度

楼主(2017-11-08):
买来的牛筋块尺寸是20x30x400,长度倒没事,主要是厚度太厚了,多了2mm,市场上没有18mm厚的牛筋块,数量需要30多个,厂里是做流水线的,怎么能够有效的切除这个2mm的厚度,求大侠只招

网友A:
牛筋板也就是聚氨酯吧,刃锋利些,转速大一些,用台钳夹住,一点点铣。

网友(点评):
具体也要看硬度高低

网友B:
可以上立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筋板也就是聚氨酯吧,刃锋利些,转速大一些,用台钳夹住,一点点铣。

看来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上立铣

可以可以

网友:
对于硬度低于邵氏26度的那些可以电热丝割

网友:
铣床就可以加工,铣刀要选择快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