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牌号求解,德国机器用的

楼主(2017-11-08):
铝合金成分如图,有搞材料的大侠,知道是欧标中的什么牌号吗?

网友:
这个成分和国标2A11硬铝很接近,你再查查对就应牌号

网友(点评):
成分似乎不对

网友:
2A11铝合金化学成分:
铝 Al :余量
硅 Si :≤0.7
铜 Cu :3.8~4.8
镁 Mg:0.40~0.8
锌 Zn:≤0.30
锰 Mn:0.40~0.8
钛 Ti :≤0.15
镍 Ni:≤0.10
铁 Fe: 0.000~0.700
铁+镍 Fe+Ni: 0.000~0.700
注:单个:≤0.05;合计:≤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