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矩问题

楼主(2017-11-08):
请教各位专业师傅:1、伺服电机的额定转矩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                                 2、 最大转矩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3、如果负载所需转矩大于1.5倍额定转矩会启动瞬间出现什么情况?启动之后到设定转速(设定转速小于额定转速)后,此时电机输                                   出的转矩是多大(同额定转矩比较)?

   小弟一直不太懂伺服,希望在这里能得到大家的正确指导,谢谢!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有一个转速和转矩的曲线表,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内,转矩变化很小,超过额定转速,转矩曲线会陡降,可以设定驱动器里面的参数,瞬间过载200%,最好用厂家提供的参数设定软件,直接上机让电脑自动整定,会比人工设定的综合性好一些

网友:
推荐你阅读下电机学

楼主:
  谢谢  以后会读  现在能不能给解惑一下呢

楼主:
现在卖电机的  没有几个是真正懂技术的  问深了  他也不懂

网友:
顶一下,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有一个转速和转矩的曲线表,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内,转矩变化很小,超过额定转速,转矩曲线会 ...

请问一下  这个瞬间能保持多久提供2倍的转矩  0.3秒会报警吗

网友B:
问了我伙计。他说那个额定扭矩(小于或等于最大)是设定的, 你的最大过载扭矩,和时间电机一般有参数的,不然会报警显示,如果短时间跳动超过(不超过最大的)会自动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了我伙计。他说那个额定扭矩(小于或等于最大)是设定的, 你的最大过载扭矩,和时间电机一般有参数的, ...

你说的可能是扭矩模式  里面的转矩参数   额定转矩的话就应该是电机的一个标准参数

网友:
继续讨论看看

网友:
真是有你的!!!!!!

网友(2018-07-26):
这种参数电机选型手册上都有标注的,给你发个图片参考一下,具体参数以自带的手册为准。

网友:
1和3如果还问说明你真的啥都不懂,过载转矩说白了就是超负荷运动,不报警的那种,发热很大,长时间这个状态会报废,所以只允许瞬间超负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这个瞬间能保持多久提供2倍的转矩  0.3秒会报警吗

得看驱动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