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滑块里面的钢珠是怎样安装的

楼主(2017-11-08):
谁知道直线导轨滑块里面的钢珠得安装流程,谢谢

补充内容 (2017-11-9 08:13):
各位大侠谢谢你们的回复,我是想知道生产滑块的厂家是怎么把所有的滚珠装进去的,流程是什么

补充内容 (2017-11-9 08:16):
就像轴承装珠流程是-内外圈相切放置,再放滚珠,再平均分珠,再放两侧挡圈,后压住挡圈

网友A:
我能跟你说,滑块里的滚珠掉出来了,我用手又装回去了,用起来挺顺滑

网友(点评):
这个我信。^_^

网友:
通过一个个挤压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跟你说,滑块里的滚珠掉出来了,我用手又装回去了,用起来挺顺滑

上周也干过类似的事,一个家伙把滚珠丝杆的螺帽拿出来了,把钢珠放均匀点,不要让它挤一块,拆掉防尘盖后,旋转回去

网友:
基本上从哪儿掉的可以从那个位置挤回去的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一样用,杠杠的

网友:
用黄油粘上,再往里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