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C样本数据

楼主(2017-11-08):
这是我造的假的样本数据,最后得出的CPK PPK值满足要求   不知道这个控制图(折线图)有没有问题  我的样本数据有没有问题  我是往cpk  ppk值去靠的数据

楼主:
样本数据合理吗?假的明显吗?

网友A:
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

网友:
这种假冒的,只要主要数据不出洋相就行了

网友:
这种不要太明显,审核员不是一眼就看出来假,他们也不会深究的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A:
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

在不稳定的系统中,正态分布是不存在的,既然他们选择了造假,肯定不是稳定的生产系统,而且也都是得过且过吧,估计审核员也不会说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