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磨后的外圆表面,打表时表针颤动

楼主(2017-11-08):
用瑞士斯图特的S41数控磨床,
磨削轴类零件,用扭簧表打外圆跳动,表针在1μm范围内快速颤动,但跳动是合格的;
认为是磨削横纹,但砂轮与工件的转速比也不是整数;
请教各位,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扭簧表是啥表?

网友:
到了这个数量级,说是主轴经跳也有可能。

网友:
测量仪器的精度如果是1um也可能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在这个级别,属于正常情况,不需要消除?

网友:
砂轮平衡?

网友:
1u还高?砂轮二次平衡,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
表针的预压力太大

网友:
1个丝了,精度太高,测量系统也力不从心了

网友:
千分表本身也是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