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社友帮忙看看这孔该咋钻

楼主(2017-11-08):
圆圈当中的孔该咋钻?

网友A:
不能做成两部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做成两部分吗

这就是整体的

网友:
台钻+齿轮+齿轮+钻夹头+中心钻   横向装置

网友B:
请用拐角神器

网友:
线切割,电火花,激光割

网友C:
干过类似的,加长钻头,低转速,低进给,慢慢钻。量大用工装加长钻头就好打孔了

网友:
另一头钻过来

网友:
线切割前工序的穿孔机看过没有,那个铜管头很长的,这种孔可以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用拐角神器

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过类似的,加长钻头,低转速,低进给,慢慢钻。量大用工装加长钻头就好打孔了

谢谢您的办法

网友D:
做一个钻头长接杆,下孔插个小钻头,侧面用顶丝压紧。

网友:
加长硬质合金钻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钻头长接杆,下孔插个小钻头,侧面用顶丝压紧。

好主意

网友:
激光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