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点胶储罐有两个地方看不懂,谁能解答一下

楼主(2017-11-08):
1.为什么要用气缸,并且还做成细长缸体,而不用空气直接去压液体?
2.气压表上有气管接口,旁边还有消音器,作用是什么,与罐体相通么?

网友A:
空气直接去压液体,那液体就飞起来了

网友B:
猜测:
1. 细长杆,便于定量控制,想想粗胖的缸,缸杆动一点,就会排出很多的胶;
2. 用气直接压,容易让胶内混入空气,尤其是点胶往往需要回吸的动作,更容易导致胶气混合。

网友C:
你直接用气缸,那活塞杆咋办,始终有占空间的啊,用这种内空的缸体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
1. 细长杆,便于定量控制,想想粗胖的缸,缸杆动一点,就会排出很多的胶;
2. 用气直接压,容易让 ...

1.细长杆我想是减重需要毕竟不需要很大力
2.那么表上进气口还有旁边的消音器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用气缸,那活塞杆咋办,始终有占空间的啊,用这种内空的缸体是最合适的

表上进气口还有旁边的消音器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直接去压液体,那液体就飞起来了

气压表上有气管接口,旁边还有消音器,作用是什么,与罐体相通么?

网友(2021-12-01):
邪气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