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双向封能改用O型圈吗

楼主(2017-11-08):
因为结构要做改动,想把这种密封改成两个O型圈。不知能否行得通

网友A:
看楼主的结构应该是动密封吧,可以考虑换成格莱圈或斯特封

网友:
不建议改动,这种密封在开口测有压强时,会从内侧给密封圈一个向外的压力使密封圈外延紧贴缸体。O型圈是靠挤压变形后的形变力与缸体紧贴的,高压下不如这种密封可靠。

网友B:
楼主图中密封圈双向唇口密封已经合二为一最简了,如改用格莱圈,宽度基本等于使用O型圈。右边那个尼龙件是用来导向的?

网友:
动密封不建议使用O型圈,支持3楼说法!

网友:
好用,但时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结构应该是动密封吧,可以考虑换成格莱圈或斯特封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C:
那肯定不行的,你改两个O型圈,之间始终有缝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密封圈双向唇口密封已经合二为一最简了,如改用格莱圈,宽度基本等于使用O型圈。右边那个尼龙件是 ...

是用来导向的,现在想换成铁的。因为那个塑料的时间长了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不行的,你改两个O型圈,之间始终有缝隙的啊

您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密封圈双向唇口密封已经合二为一最简了,如改用格莱圈,宽度基本等于使用O型圈。右边那个尼龙件是 ...

您有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
得看压力吧,低压可以凑合使用

网友:
你先说说人家为啥要用这个?图片看不出为什么。

网友(2018-07-18):
不建议换O型圈

网友:
O型圈是可以,但效果不如背靠背的Y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