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加工问题

楼主(2017-11-08):
同一台钻床,之前加工M8-7H和M24-7H的螺纹,用6H的丝锥加工,加工完用7H的通止规检,通规通止规止
现在加工M16*1.5-7H的螺纹,也用的6H的丝锥,加工完用7H的通止规通规一扣也拧不进去
这什么原因,求大佬解答
感谢感谢!

网友:
用卡尺再检查清除螺母,螺丝的牙距,大经,小径,是否符合标准,检测是否有毛刺,是否很长,中间弯曲。

网友:
丝锥、螺纹规本身可能有问题

网友:
丝锥问题

网友:
丝锥加工完的螺纹有问题

网友:
丝锥是不能一直用的哦

网友:
可以更换丝锥和螺纹规试试

网友:
除了丝锥没准可能也有检具的可能。

网友:
丝锥应该磨损了,换新的试试。通止规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丝锥螺距是否搞错了,细牙粗牙搞混了。丝锥用的频率太多了磨损了!只有这两个原因

网友(2020-07-02):
问题找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