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里的装配模型为什么不显示呢?

楼主(2017-11-08):
如图一,在预览里清楚地显示有气缸,可打开就没有,如图二。它被隐藏在哪里去了呢?到处找不到,万能的论坛,谁能告诉我这气缸到哪里去了呢?我等着装配呢?

网友:
打开零件,点击-重建模型 试试

网友:
看左边装配树结构就很清楚,根本没有任何零件文件被装配体文件引用,所以这个装配体建模的自动过程是个失败作品。

网友(点评):
只在装配体中保存过,没有另存过!才会发生这种现象吧

网友(点评):
不是,每次打开会看见,然后一晃就没有了,它在躲着我。

网友:
重新修复安装吧

网友:
ctrl+B重建试试,没有的话重新命名名字装配一下,做个新的装配体

网友:
是不是图层的设置问题?

网友(点评):
今天打开会看见,然后一晃就没有了,它在躲着我。

网友(点评):
呵呵哒,好淘气的数模

网友:
零件不多,自己装一个吧。

网友:
被压缩了

网友:
这种从别的软件生成的文件,有时候打开是会这样,我也碰到过,应该是保存的时候没有弄好的。重新试试就好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有几个建议,不知道是否适用。
查看零件内存大小,是否与新建的空白零件有较大差异,如果差别不大,那这个零件消失的可能比较大。
SolidWorks的预览并非零件的最后保存状态。
打开零件一闪而过的预览,是否能做旋转(楼主手可以快一点),如果不能,多半是零件不在了。

如果零件还在的话,可以试着修复软件,我之前遇到过SolidWorks文件无法预览的情况,修复之后就可以预览了。

不知道能不能给楼主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点评):
谢谢建议,我重新建模了,只是这个模型简单。遇见复杂的就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