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没有能通过高粘度润滑油的旋转接头?

楼主(2017-11-08):
旋转接头只能通过气体么,目前想用来输送高粘度润滑油,担心会堵,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A:
有可以通过液体的。
但是高粘度就不知道了。

网友:
润滑油加压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堵的问题还好了,你要首先担心泄漏问题

网友C:
输送泵有足够的压力就不会堵。

网友D:
又不是润滑脂,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以通过液体的。
但是高粘度就不知道了。

有的话推荐一个,虽然粘度高但有压力流量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堵的问题还好了,你要首先担心泄漏问题

高粘度应该不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送泵有足够的压力就不会堵。

流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不是润滑脂,可以用。

常温下接近润滑脂,就好比鸡蛋清

网友E:
可以的,没问题。
可否将你的压力,转速说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没问题。
可否将你的压力,转速说一些?

5公斤,0.5s一转

网友(点评):
针头很细所以流量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5公斤,0.5s一转

转速不大,没问题。可以加我微信13811782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