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

楼主(2017-11-08):
轴承的高度可不可以高于轴承室的高度,然后轴可不可以不完全进入到轴承中,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什么,优缺点有什么,希望大神答复

网友A:
可以的,轴承内外圈都有圆角,圆角处可以不接触到轴或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

楼主:
图中的尺寸131+0.1的位置对应的是轴承室的高度,然而轴承的高度远大于这个高度

楼主:
轴承的高度大约在80左右,而轴承室的高度大约在10-20这样可以吗

网友(点评):
厄。。原来说的是轴承的宽度是吧?图中是竖直放置的吧?应该是止推轴承这一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轴承内外圈都有圆角,圆角处可以不接触到轴或毂上。

我的意思是轴承的高度大约80左右,轴承室的高度只有20,这样的设计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轴承的高度大约80左右,轴承室的高度只有20,这样的设计可以吗

还得看你是什么轴承类型。如果是推力球轴承,之类的平面轴承。没问题。话说你的轴承直径挺大的,如果是深沟球轴承应该就不是太好,要好好考虑接触面的承载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你是什么轴承类型。如果是推力球轴承,之类的平面轴承。没问题。话说你的轴承直径挺大的,如果是深 ...

我选择的是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应该没有问题吧,然后我打算轴入轴承的尺寸也控制在30左右,这样的结构合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轴承的高度大约在80左右,而轴承室的高度大约在10-20这样可以吗

不是的就是高度,那个131对应的横向尺寸是轴承的外径

网友:
轴承外壳高度与轴承室深度相同就可以,轴头长度与轴承内圈高度相同就可以

网友:
只要轴向有定位,都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