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减速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7-11-08):
各位社区的前辈好。请教一个转盘减速电机的选型问题。图中的装置是持续转动上料,转盘的速度是1r/min。质量是65KG,直径是700mm。求选什么电机好(性价比比较好)。主要想听听前辈们的经验或者技巧。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分享一下相关资料或者软件。感激不尽。

网友A:
放什么进去?负载多重?每隔放多重,升到多高

网友:
异步电机加蜗轮蜗杆减速机,都是比较实惠的组合

网友:
没看懂如何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什么进去?负载多重?每隔放多重,升到多高

放长140mm,直径是10mm,壁厚为0.7mm的铜管。数量比较多放进去。估计放15KG左右。

楼主:
因为这个是临时画的,其他部分还未来得及画出来。

网友:
上料理论可以,实际使用中不理想。

网友:
个人认为减速机选型还是找厂家的销售人员来咨询,因为他们对自己家的产品最了解

网友:
楼主参考下这个计算表格

步进伺服电机选型计算V1.1(实用版).xls

网友:
如果只想要便宜的话,那肯定是减速电机,因为是一体式设计,价格比单买电机再配减速机要便宜一些,不过你需要的1r/min的转速,恐怕还需要再增加二级减速或者搭配变频器

按照你的描述,如果你对启动时间没有严格要求的话,所需的电机功率会比较小,因为一旦转动平稳以后,只需克服摩擦扭矩就可以了。负载也很小。

网友:
图始终没看懂

网友:
选型要考虑负载,转速,等一些问题!

网友B:
每分钟才转1圈?  太慢了吧,采用2个普通RV涡箱组合,大概0.37KW或0.55 ,你咨询一下电机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分钟才转1圈?  太慢了吧,采用2个普通RV涡箱组合,大概0.37KW或0.55 ,你咨询一下电机供应商

谢谢!

网友:
普通减速电机就可以了吧,也没有精度要求的

楼主:
非常感谢你CAD图和回答,我已经选好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CAD图和回答,我已经选好了。谢谢你!

不谢, 我在想你用这结构整理供料,在旋转上升时会不会有一部分铜管方向会变掉?

网友:
前辈,我i想问下你们的预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