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求助,工程图单位默认为米

楼主(2017-11-08):
solidworks设置了默认模板MMGS,绘制工程图时,右下角显示为MMGS,可是标注的时候单位确实米,需要重新编辑单位才能变成毫米。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所有的设置调整好了,变成工程图模板文件,下次调用即可

网友:
估计和你文档属性里的单位设置有关

网友:
有自定义的就选自定义的,没有就点新手选项!

网友:
选项里面设置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么模板 一劳永逸  。要么就自定义

网友:
更改模板的单位并保存,模板的位置:创建新零件or装配图,不要点确定!!!鼠标放置于该模板之上,不要点击,就会显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