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7弹簧做不出来

楼主(2017-11-08):
按照数据部件做不出来

网友A:
画了遍,比你的展开长度长了一圈多7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了遍,比你的展开长度长了一圈多7MM

应该怎么办,很头疼,你能把你画的截图给我一张么,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对弹簧建模,完全没意义嘛

不过单就建模来说,没理解错意思的话,inventor好像是不能实现楼主那参数的
平滑过渡段1.25圈,inventor里的螺旋会出现自相交,这是inventor不允许的

不知道我是不是设定错参数了

在UG里试了下,展开长度有点差异,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没切平,总长也有点差(切平后估计也差)

网友:
按楼主图纸的参数,应当是10.36圈而非9.5圈,总长应当是352mm。请楼主确认。
至于并紧圈,也是可以实现的。

其中,浅红色的是磨平的支撑面,黄色的是并紧圈,完全支持磨平的部分,青色的是正常螺距与并紧圈的过渡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