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水碳钢表面喷漆

楼主(2017-11-08):
想问一下浸在水中的碳钢表面怎么喷漆防腐效果好?我想到海里的货轮之类的,表面应该是喷的油漆吧,喷这种船用的油漆就能达到水下防腐的要求吗?还是需要用保护阳极之类的。

网友:
1.浸在水中的喷漆肯定不好使,一般不到一年就开始起锈了。
2.镀层和电化学保护也是可选的方式。
但无论如何碳钢的锈腐都是无法避免的,只能是缓解,尤其是在水里。

网友:
达克罗吧

网友:
富锌油漆或者富铝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