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测量弹簧的变形来控制张力力的恒定

楼主(2017-11-08):
有一个项目,是薄膜卷绕过程中,尾端被夹持随着卷绕往前运动的过程中,要保持薄膜恒定的张力。但是卷绕过程中卷速是随时间变化的。

初步想法是,用伺服电机带动单轴机器人(直线模组),单轴机器人的滑块上安装直线导轨,直线导轨上是夹持机构,夹持机构与单轴机器人的滑块是相对运动的。滑块与夹持机构之间安装弹簧。并且滑块上安装激光位移传感器用于夹持机构的位移。在夹持机构夹持薄膜后再运动过程中。如果薄膜的张力有变化,弹簧的变形量也会变化,由于弹簧变形量与张力的变化成线性关系。故可通过位移传感器测得夹持机构位移变化量,来求的张力的变化量。从而通过位移传感器输出相关信号伺服电机,从而控制伺服的速度快慢,从而实现弹簧变形量的一致,进而实现薄膜张力的恒定。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

另外各位大侠知道测量拉力或张力变化的传感器,如弹簧形变传感器之类?

网友A:
你这个太复杂了,大才小用,你查查电机线圈铜丝的缠绕机结构,那上面就有一个控制恒张力的结构,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太复杂了,大才小用,你查查电机线圈铜丝的缠绕机结构,那上面就有一个控制恒张力的结构,简单实用。

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设备。

网友:
建议问一下社区总工,好像社区1号项目就是一个低张力项目。弹簧可能是不行还复杂,有接压力传感器地系统。

网友B:
楼主的张力大致多少?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个胀力控制问题,象这一类工况,通常是通过胀力摆臂来实现的。

网友:
先搜一下“扭矩限制器”和“磁粉离合器”吧

磁粉离合器配合“自动张力控制器”可是实现对张力的控制

网友:
在包装行业,你这个就是进门第一天就要学的入门知识哈当然要做得很好需要功夫的,不过楼主方向都没摸着

网友(点评):
这是典型卷绕、涨力控制,还有可能是低涨力,不过不是非典型。

网友:
楼主这里貌似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不是一般的收放卷,最好弄个示意图

网友C:
你力矩电机+控制器,然后设定力矩!这个淘宝有卖的!

网友D:
不知道LZ 对张力(拉力)的精度要求是否高,如果一般需求,用气缸+溢流型减压阀来控制一气缸的伸出力,此力可以达到你需要的拉力,膜料卷绕时,气缸压缩(或伸出),整个行程内的力是恒定的。如果精度要求高,用电气比例阀来控制气缸。此方案的前提是:膜料卷绕的速度不能太快,否则一般的气缸不适用,要采用高速、低摩擦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张力大致多少?

不到5N,压力很小,我看基本上压力传感器都是几千牛的。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LZ 对张力(拉力)的精度要求是否高,如果一般需求,用气缸+溢流型减压阀来控制一气缸的伸出力,此力 ...

大神啊,现在的就是类似这样弄的,不太稳定。如下图
现在就是SMC的低摩擦气缸, 气缸进气口1没有插气管直接通外面大气,进气口2装有调速阀且通过插的气管接有减压阀。因为没有看到气路图,
具体不知道接的气路,总之在卷绕时夹持机构夹着薄膜向下运动,此个过程气缸排气,此时减压阀上的气压表读数为0.05MPa,(此过程中,猜测为薄膜拉着气缸活塞向下运动,因为进气口1通大气,此口没有向下的力),减压阀接在气口是为了在气缸活塞杆向下运动过程,气缸活塞杆侧腔体保持一定的压力,从而达到张力的恒定。夹持结束后,减压阀的气压表指针回归0,气口2通过0.5MPa的正压,气缸活塞杆快速收回。

但是一直搞不清,这个气路怎么接的?大神能指点下吗?

现在这个结构要改成伺服电机控制夹持机构下行。因为不知道下行过程中的张力变化情况,也没法接滚筒式张力传感器,所以不让伺服电机根据薄膜的张力变化情况输出相应扭矩。

夹持气缸

夹持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力矩电机+控制器,然后设定力矩!这个淘宝有卖的!

这个需要力矩电机知道张力的变化过程才能输出相应的扭矩,目前主要就不知道张力变化情况,所以电机不知道何时该输出多大的扭矩。

网友:
不管楼主的新方案复杂不复杂吧,既然楼主要测弹簧形变量用位移传感器,不晓得我头像中的位移传感器是否有合适空间安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啊,现在的就是类似这样弄的,不太稳定。如下图
现在就是SMC的低摩擦气缸, 气缸进气口1没有插气管 ...

其实这个气路很简单,在气缸的靠近杆端(进气口)管路串接一个减压阀,你图上这个场合估计会采用SMC精密减压阀,当膜料卷绕时,气缸伸出,压缩气缸内的气体,气体从减压阀溢流口排出,当然还是有压力存在的,所以能保持一恒定力。简单方法,可以把这个减压阀用电磁比例阀替换试试看能否提高精度,达到你所需要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这个气路很简单,在气缸的靠近杆端(进气口)管路串接一个减压阀,你图上这个场合估计会采用SMC精密 ...

还真是这样,如下图,减压阀是用的SMC VEX1A33,。
还有个问题,减压阀串联气缸杆端进气口,是减压阀那那个口接气缸,是2A,还是1P,
此外,气缸缩回时,是向有杆侧的腔体充正压,大概0.5MPa,如果此时正压要通过减压阀吗?还是通过其他方式绕过减压阀?
此时减压阀上的压力表数值为0(拉伸时0.05MPA,拉伸结束后压力表马上回0)

谢谢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真是这样,如下图,减压阀是用的SMC VEX1A33,。
还有个问题,减压阀串联气缸杆端进气口,是减压阀那那 ...

SMC那个截图就已经说明怎么用了啊!P口接气源,A口接气缸,其实这个场合使用的气缸只用到一个口,气缸的另一个口接一个消音器连接大气即可,至于A口接杆侧还是尾侧,那要看你的气缸作用力在那边,如果是伸出的时候力恒定,就接杆侧,否则相反。你说的气缸有高气压,应该是通过电磁阀换向来实现快速返回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C那个截图就已经说明怎么用了啊!P口接气源,A口接气缸,其实这个场合使用的气缸只用到一个口,气缸的 ...

大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