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壁消光螺纹是什么意思?怎么加工

楼主(2017-11-09):
现接到一个喇叭口样的产品,要求喇叭口内壁做内壁消光螺纹,第一次碰到这个消光螺纹名称。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我们是光学器件里面用消光螺纹,孔要是光孔的话容易反射吧,消光纹就是把孔内壁车成毛的。

网友:
没听过 看看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
行业内应该是说螺旋线,而否螺纹

网友A:
几乎精密光学仪器中凡是有光通过的管道都会有消光细牙内螺纹,它不是与螺丝的配合件,而是在光通过时防止镜筒内部反光影响仪器的正常使用,镜筒的内壁全部是齿状,反射光就会变成漫反射而逐渐消失。这类螺纹只要刀磨得好一点,走一刀就行,只要齿顶变尖没有毛刺即可,不用测尺寸。

网友:
本月在小榄体育馆举办工业机械展,有兴趣过来参观交流吗 ?免费进场的,有意向联系我拉,时间11月19-21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精密光学仪器中凡是有光通过的管道都会有消光细牙内螺纹,它不是与螺丝的配合件,而是在光通过时防止镜 ...

网友(2018-05-22):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提到一点点 http://www.cmiw.cn/thread-159273-1-1.html

厉害,新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