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米思米的托盘移动升降机中的问题

楼主(2017-11-09):
本人接触机械自动化行业不久,可以说重新来的,说以对于很多东西都不是很熟悉,最近逛论坛看到有介绍米思米一网站的一些自动化案例,就看了下,有很多案例的一些问题都是不知所云,只能靠自己一点一点的摸索,但是还是很多不懂,所以想请教下大神们,可能一些是很基础的,但也希望不吝指点下,谢谢。
下图不清楚的是,红圈里面的为什么要弄成两块板,而不能是一块板吗?是考虑到厚重的问题呢?还是考虑到本身加工制造的硬度任性等问题呢?....

网友:
材质不一样

楼主:
材质不一样的话,弄成一块达标的材质可以吗?而不是两块,另外这个受载荷之类的应该不大吧,怎么需要分成两块的,如果材质一样的话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是不是要装配不同的工装和夹具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是不是要装配不同的工装和夹具需要?

感觉不是的,因为做成整体感觉也没多大区别,顶多就是厚度厚了,重量重了

网友B:
应该再详细一点,看着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
主要还是加工工艺性

网友C:
这个增加快板能调整高低!装配调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再详细一点,看着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意思就是两块板能不能做成一块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增加快板能调整高低!装配调整板!

嗯,这个可能性大

网友:
我觉得这问题不需要太执着。两板合一可以,硬用分开也可以,具体看工况。铝板和POM如果做成L形的板比加工两块一竖一横的贵多.

网友:
同意11楼的观点

网友D:
说下自己的看法,错了勿怪!
下边的升降板:下面的基板,考虑到要与气缸连接,并且仅两个轴的支撑,应为金属,出于重量的考虑,铝板常见;上面的附着板,与产品有两次接触,第一次由下向上撞击产品并举升,第二次是滑动,长时间、多次的摩擦,若还是铝板,估计需要喷涂,更换也麻烦。
上边的推板处:此处应该是模组化设计,他的支撑座应该是拼焊的,然后磨平,加工不易,若直接安装气缸,后期更改的话,支撑座的螺孔、销孔变动会很麻烦,基此考虑,他的钣金件最好也安装在气缸安装板上。
综上,也就是模组化设计的原因,虽然零件的数量会增加,但降低了后期调试、维修过程中主要部件拆装、修改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下自己的看法,错了勿怪!
下边的升降板:下面的基板,考虑到要与气缸连接,并且仅两个轴的支撑,应为金 ...

很好的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下自己的看法,错了勿怪!
下边的升降板:下面的基板,考虑到要与气缸连接,并且仅两个轴的支撑,应为金 ...

围观大神回答

网友:
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1.为了方便拆装、维修等
2.加工难易程度
3.装配过程存在干涉问题。

网友(2018-04-19):
引用 网友D:
说下自己的看法,错了勿怪!
下边的升降板:下面的基板,考虑到要与气缸连接,并且仅两个轴的支撑,应为金 ...

有点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下自己的看法,错了勿怪!
下边的升降板:下面的基板,考虑到要与气缸连接,并且仅两个轴的支撑,应为金 ...

大体是因为这个原因 加工 更换 安装 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