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杆上的东西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11-09):
图片上的轴杆位置的红线框,我想知道那里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前排等大神

网友:
这个东西我想看到过,但是不知道是干啥用的,难道是固定用?

网友:
有点黑,看不清,撑死是个联轴器

网友A:
从动作分析,可能电机是用摩擦片与不见处连接。这样的话,作用就是调整摩擦片的磨损补偿或工作压力。

网友:
难道是波纹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动作分析,可能电机是用摩擦片与不见处连接。这样的话,作用就是调整摩擦片的磨损补偿或工作压力。

你好,我拆开来是一个塑胶套套住轴杆用刚圈锁紧,就是想知道作用是什么,麻烦你了

网友(点评):
这部分是作动杆性质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拆开来是一个塑胶套套住轴杆用刚圈锁紧,就是想知道作用是什么,麻烦你了

有没可能是需要减震的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拆开来是一个塑胶套套住轴杆用刚圈锁紧,就是想知道作用是什么,麻烦你了

联轴器
看着图片是玩具或者工具吧。
如果知道是什么东西,可以推出为啥这么用
比如:壳子都是塑料的,里面也用塑料,难道是为了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轴器
看着图片是玩具或者工具吧。
如果知道是什么东西,可以推出为啥这么用

可能是减震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