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刀槽的到底什么时候设计

楼主(2017-11-09):
最近仔细看了我们供应商的加工件,发现很多地方都没做到清根。想到自己的设计确实没有做退刀槽,因此恶补了一下。车螺纹退刀槽很好理解,但是车台阶轴的退刀槽有点懵逼,我看了不少外圆车刀的图,刀具自身就可以做到清根的,是不是因为车加工最常见的外圆车刀做不到所以才会去统一去做这个退刀槽(PS:部分车刀走不到台阶处这个理解)

网友:
装轴承根部一般清根

网友A:
刀具做不到清根的,刀片有半径圆角的,你可以标注的时候写清楚,R0.5以下,那车的时候可以选择R0.4的刀片,实在要清根的话,那只有手磨刀或者用金属陶瓷刀片或者R0.2的切槽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做不到清根的,刀片有半径圆角的,你可以标注的时候写清楚,R0.5以下,那车的时候可以选择R0.4的刀片, ...

谢谢解答  仔细去看了淘宝的刀片确实刀尖处是R型的

网友:
供应商没有给你完全清根,很大程度是因为刀尖容易磨损,然后就会变成圆角的。只是刀尖磨损,不可能为此经常去磨刀吧
直角的地方容易应力集中,所以有圆角强度比较好。如果要清角就车成推到槽形式去除应力集中,具体形状可以查资料。

网友:
有台阶轴,进行磨削工艺时也需要

网友:
更多的是装配和受力的需要,相对于砂轮又叫越程槽。

网友:
槽宽也是有国标约束,不是随意画了就行。

网友:
工件有安装需要的话,还是应该清根的,不然工件下不去,例如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