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配不上啊?有合适的阀门么?

楼主(2017-11-09):
我们以前用的都是JB81-59的法兰,买的阀门也都是能配上的。现在用户要|HG20615的法兰,和我们现在的阀门对不上~~~~~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是不是有HG20615的阀门?

网友:
HG20615是法兰标准,是美标,订购阀门的时候应该标明法兰标准号的。

网友(点评):
标准统一,不过国内阀门行业一般也都是多用美标的,特别是材料和设计计算方面。

网友:
我们做项目用法兰比较多,常用的有欧标20592,还有美标20615,相同规格的法兰,美标要比欧标重点,成本也高点,所以用法兰的时候要写清楚是哪个标准

网友(点评):
我的意思是,能买到hg20615对应的阀门被

网友:
最好是先跟客户沟通让选择国标法兰,这样好配些

网友(点评):
这倒霉客户点名要的这种法兰

网友:
阀门的法兰标准在采购时一定要标注上,防止采购错误的法兰

网友(点评):
恩。买阀门时候我问一下,看看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