桶装果酱码堆时怎么进行抓取

楼主(2017-11-09):
     在流水线设计中,常常碰到一些看似简单,而实际上存在很多使设计人员脑洞卡阻的难点。如图片中这个果酱桶,尺寸为直径240,高度220。由于外壳为塑料材质,强度相当比较差。同时又是流体,经不起晃动。在流水线的接驳、码堆时怎么进行抓取?

网友:
夹取方式不行吗?

网友:
LZ说了 强度不够

网友:
用海绵吸盘吸取

楼主:
15Kg重,怕吸不起来啊

网友:
那只有从下面挑起来了!

网友A:
15Kg的塑胶桶,真空抓取很容易实现:

网友:
楼主不妨上一个真实的图片上来

流水线接驳,可以在两传送线交接的地方添加有动力或无动力滚子,滚珠,自然过渡,或者利用后面桶的推力将前面桶推过来,个人认为不会有问题

至于抓取,楼主已经说了,需要堆垛,那看来桶的强度没有楼主描述的那么差劲,最起码竖直方向的强度还是可以的。盖子位置应当是有突出的部分的,利用仿形夹爪,卡突出部分就可以了,两指,三指都可以。夹爪需要有硬挡停,否则就会夹坏桶壁

具体可行性有多高,还是要看图片

网友(点评):
原来都是人工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Kg的塑胶桶,真空抓取很容易实现:

这个厉害了

网友(点评):
这两个应用都有一个共同点,需要独立的真空泵。看上面露出来的透明波纹管就知道了。能耗不小。同时每个真空吸盘都需要增加真空安全阀或者叫真空高效阀,这样没有吸到东西的吸盘不会大量吸气而破坏真空

网友(点评):
已经做过的成熟案例,配合适的风机,吸具带真空止回阀。

网友(点评):
用圆弧三爪形式的,从立面吸如何

网友:
这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