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双行程机构问题请教

楼主(2017-11-09):
如图,有谁用过这种双行程的齿轮机构,齿轮需要加装置来限制自由度吗?还是如图中直接放在两个齿条中就行?现实使用中会有什么问题?谁有这种实物照片?

补充内容 (2017-11-9 14:25):
难道没人做过这种?

网友A:
大哥 你上面的齿条 限制了 你还顶的动吗

网友:
人家这只是个原理示意图 没有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上面的齿条 限制了 你还顶的动吗

上面的齿条是可以移动的,下面是固定的,你用过这种机构没有?有没有实物?

网友B:
就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就行了。

我画的是这样,领导说不行,让我找实例。你有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画的是这样,领导说不行,让我找实例。你有吗?

领导说不行,有什么理由了?这种东西不知道用了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领导说不行,有什么理由了?这种东西不知道用了多少了

他说齿轮浮动不行,最好加根平行导轨。你有没有这种机构的实物视频或照片?

网友(点评):
你们领导说的对,齿轮的中心最好不要上下跳动。

网友(点评):
有浮动接头的情况下即使齿轮中心上下跳动一点对一般的工况而言应该问题不大吧?当然加一根导轨更好,但一般工况不加导轨可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领导说不行,有什么理由了?这种东西不知道用了多少了

实物回头找到图片后穿上来。建议不要用这种360°浮动的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物回头找到图片后穿上来。建议不要用这种360°浮动的接头。

你觉得用哪种接头好?接头还是要用的

网友C:
MISUMI有这样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SUMI有这样的案例

案例能找到很多,都是三维模型,说服不了领导,需要实物。我放的图片就是我找的一个案例,领导要看实物

网友(点评):
遇到这样的领导,还是放弃创新的想法吧

网友(点评):
哎,我不想用无杆气缸,这种机构要是能用对我那结构来说是最好的

网友D:
这个就是行程放大机构啊,相当于两倍气缸行程,你这个机构没有任何问题,能实现,两个齿条间的距离已经固定,尺轮不存在上下晃动的可能,而且这种气缸驱动速度不是很快,完全可行。

网友:
去买个车上用的能自动夹紧的手机支架,拆开看看
50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行程放大机构啊,相当于两倍气缸行程,你这个机构没有任何问题,能实现,两个齿条间的距离已经固定 ...

我也觉得可行,但得拿实例说服领导。你有照片或者视频吗?实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可行,但得拿实例说服领导。你有照片或者视频吗?实例的

没有图片,但是我好像看到过,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可行,你做一套让你们老板看看,也没几毛钱,你就说失败了算我的,扣我工资

网友E:
反方面同步运动机构,速度不能太快,否则噪音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方面同步运动机构,速度不能太快,否则噪音很大

速度不快,塑料的,噪音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片,但是我好像看到过,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可行,你做一套让你们老板看看,也没几毛钱,你就说失 ...

这个要废了整个机构都得重新考虑,那就不是几毛钱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方面同步运动机构,速度不能太快,否则噪音很大

大侠有没有实例照片或者视频?

网友(点评):
这类社区有过动画,搜一下

网友(点评):
动画或者三维案例都不需要,这些都说服不了领导,我只需要实物例子

网友:
更多零件增加成本和不确定性.不如改成大行程气缸,其实也没多少钱比你烧脑烧非标件的成本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试试

轴承在光轴和齿条背面之间滚动?太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轴承在光轴和齿条背面之间滚动?太狠了吧

拍的别人的设备,莫名的好用,也是无语~

网友:
这很简单啊,你就按照领导的意思给齿轮加一个导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