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轴的强度校核

楼主(2017-11-09):
求大神搭救,这个轴设计需要校核强度,能请教一下怎么做嘛??

网友:
看这个结构校核扭曲强度与弯曲强度就够 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1.先受力分析。
2.画扭矩弯矩图。
3.最后计算强度和刚度。

网友:
这个直接用CAE分析会比较直接和方便,计算误差教大

网友:
这么典型的轴强度计算,学校没学吗?教科书和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计算方法和例子,看看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