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模型图上怎样实现气缸推动钢管的动作?

楼主(2017-11-09):
如下图,气缸通过红色的圆盘推动左边的钢管向前运动,我想让气缸伸出时,圆盘的端面接触钢管以后推动钢管走,气缸退回时,钢管不跟着动作。也就是在这张装配模型图上可以体现气缸推动钢管的动作。如果设定红色圆盘面和钢管端面之间的配合,可以实现吗?要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呢?不胜感谢!

网友:
不用设定什么配合,在运动仿真设置好3D碰撞即可

网友(点评):
再咨询大侠一个问题,比如我在气缸部件里设定了活塞杆的最大最小伸出距离,但把气缸作为一个部件装到另外的总部件里,活塞杆就固定了,无法伸出。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用极限配合,最小距离0,最大距离设大点儿,向前推的时候圆盘和钢管接触,再推就一起向前走,圆盘缩回,钢管不动

网友(点评):
一直把自己限制,以为有更好的其它高级的办法,没有去尝试这种简单的办法,其实用这种办法是可以实现的。非常感谢大侠的建议。

网友:
这个仿真用UG做是很简单的,用SW装配也是可以实现的,圆盘与产品面的接触设置为智能尺寸,当气缸运动到最小时就能推动圆管动了

网友(点评):
智能尺寸是什么意思?就是高级配合吗?

网友:
碰撞可以实现

网友:
子装配体,默认刚性,改成柔性,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对的,感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