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简单点的密封结构

楼主(2017-11-09):
如图,圆筒下面由气缸带动做前后运动,固定平板里是一个高温密封气体,气缸向前运动顶开摆板,退回来后靠自重密封,现自动密封盒子L距离太长,老板说不行,大家有没有距离L尽量短的好结构推荐一下

网友A:
上下对门?

网友:
仿一下气门芯结构如何?

网友:
如果用气缸做为动力,那还是优选杠杆机构做做为传力介质了

网友B:
建议使用气路进行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对门?

这方法很好,可以节省一半的空间

网友:
把摆板上的绞链结构去掉不就行了, 把摆板连接在圆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对门?

非常感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气路进行控制

增加一套气缸装备,费用增加老板不愿意

网友(2017-12-09):
引用 网友A:
上下对门?

工匠精神,是每一个人都精益求精的追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下对门?

上下对门的话,圆管往复运动的时候,上下门可以自动开么?还是怎么跟圆管的运动配合呢

网友(2018-02-23):
引用 网友C:
上下对门的话,圆管往复运动的时候,上下门可以自动开么?还是怎么跟圆管的运动配合呢

不自动开

网友(2018-03-29):
单向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