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怎么将剖视图转变成投影视图,不再剖视了

楼主(2017-11-09):
还有已经有投影视图了,想把它变成剖视图,怎么操作?原先用CREO,是先投影出来再决定剖面,感觉CREO合理些。
求大神告知方法!

网友:
我都是做出投影后直接单击一下,拉出另外的投影。

网友A:
方法多了,剖视图工具和断开的剖视图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了,剖视图工具和断开的剖视图工具

我知道可以剖视图,我的意思是我要把我已经投影出来的右视图变成剖视图,而不是再拉出一个剖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了,剖视图工具和断开的剖视图工具

断开的剖视图的话,不知道怎么添加箭头。。。

网友(点评):
断开的剖视图本来就是用于省略箭头的剖视图和半剖视图,你非得反其道而行之吗。

网友:
把剖面线算掉,再把隐藏线显示出来

网友B:
在已出现的投影视图中,绘制封闭的草图,将需要显示的剖切部分封闭,选定封闭草图,然后点  断开的剖视图 ,输入剖切深度,确认即可。

楼主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问,我的版本是20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已出现的投影视图中,绘制封闭的草图,将需要显示的剖切部分封闭,选定封闭草图,然后点  断开的剖视图  ...

那箭头能添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箭头能添加吗?

如果楼主是按照我说的方法生成的剖切视图,或者说半剖图,那么是不出箭头的。可以用  注释  来添加。
不过,既然剖视图都转投影视图了,为什么还要加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是按照我说的方法生成的剖切视图,或者说半剖图,那么是不出箭头的。可以用  注释  来添加。
不 ...

反过来,投影视图边剖视图 就要加箭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