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公差孔加工工艺

楼主(2017-11-09):
如题,负公差孔加工难度,直径4,公差-0.02,-0.04,谢谢

网友A:
钻铰加工,铰刀订制或研磨后使用,也可钻孔后,用定制的小钢珠,挤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铰加工,铰刀订制或研磨后使用,也可钻孔后,用定制的小钢珠,挤压。

回答很专业

网友:
铣刀上外圆磨修磨一下

网友:
这种用慢走丝加工,毫无压力

网友B:
盲孔加工最好使用绞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孔加工最好使用绞刀

请问这个铰刀需要修磨吗,还是有标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铰刀需要修磨吗,还是有标准的,

没有标准的话,就需要定做非标的了

网友:
非标铰刀,或者磨一下,看看有什么工艺装备了,车,钻,磨,坐标镗都可以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用镗孔,要求高用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