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测温装置如何提高测温精度问题

楼主(2017-11-09):
如图,设备是用,天然气直接加热到铝棒表面的,为了控制加热温度,侧面加了测温针(热电偶)测量铝棒温度从而控制加热时间,测温针工作时由侧面气缸带动接触到铝棒表面,停留十几秒测出铝棒表面温度,然后退出来到炉子外面冷却,一分钟大概往复运动3次左右,现在现场使用时发现测温针跟实际的温度出现明显偏差,多时有二三十度,大家觉得是什么原理导致测量温度跟实际温度偏差那么大的?
个人分析原因

               1:套筒没保护好测温针,火焰飘进测温针里,使得测量温度不准。

               2:测温时间太短,测温针还没来得及升温就退出去了。

               3:查了资料,冷端没补偿,使得测量温度不准(冷端补偿:热电偶由于两端温度差从而产生感应电压,通过测量装置测量电流从而得出热端的温度,但热电偶出厂时冷端面是0度,但设备使用环境温度40度左右,基准线不一样使得测量温度不准)

网友A:
1.“测温针跟实际的温度出现明显偏差“,实际温度怎么来的。
2.”套筒没保护好测温针,火焰飘进测温针里,使得测量温度不准。“,这个可能大一些。
3.”测温时间太短或冷端没补偿,使得测量温度不准。“,可以通过实验改善。

网友B:
采用红外非接触测温。

网友:
为什么不让热电偶一直在铝棒里面待着?反复插拔,时间太短,三分钟一次还差不多

网友:
才20-30可以了,通常火焰的温度1600度,到你需要的温度之间有那么大的梯度存在,为此很难消除。

网友:
你这个热电偶与铝棒表面接触时,那个力的大小是否会影响测量的温度??反正气缸的力不稳的,会阶段性变化

网友:
很有可能是套筒没保护好测温针,火焰飘进测温针里,使得测量温度不准。

网友:
看大侠们切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测温针跟实际的温度出现明显偏差“,实际温度怎么来的。
2.”套筒没保护好测温针,火焰飘进测温针里, ...

实际温度是等铝棒刚出炉时测量用手动测温器测量出来的

网友(2018-06-05):
引用 楼主:
实际温度是等铝棒刚出炉时测量用手动测温器测量出来的

根据LZ的描述,我分析可能的原因如下:
1、冷端补偿必须要做。一般测温仪表都带有冷端补偿的。只有B型热电偶,冷端温度50摄氏度以下可以不补偿。
2、热电偶温度没有平衡,可选表面热电偶
3、热电偶型号不合适,比如k型测500摄氏度左右就不合适。
4、测温针隔热没有做好,这条同意LZ分析

需要提供测温偏差详细情况,才好进一步判断。比如温度一直偏高?一直偏低?随机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红外非接触测温。

同意。为何不考虑非接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