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轴承内套的材质在多少温度下会改变机械性能?

楼主(2017-11-09):
由于加热过度,轴承内套表面已经发蓝,其机械性能是否受到影响?

补充内容 (2017-11-16 07:46):
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补充说明一下,是在热装轴承内套的时候加热至发蓝的,不是运用过程中发蓝的。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说明工作过程温度已经很高了,轴承表面的油会蒸发掉了,然后热胀的缘故,钢球变大,轴承摩擦力会增大。长期会磨损严重最终失效。

网友:
楼上分析得很对。

网友:
查GCr15的退火温度曲线

网友:
300度有了吧

网友:
百度 一般将轴承加热至80度,最高100度就够了,超过120度就会导致轴承发生回火现象,致使套圈的硬度和精度降低,影响轴承使用。温度超过400F使滚道和滚动体材料退火,这是说高温对轴承机械性能的影响。

检修中发现轴承发蓝变黑,说明轴承工作温度超过了170℃。

网友:
轴承内圈温度过高,会导致内滚珠膨胀,滚动会变得卡顿,长期使用会严重磨损后失效

网友:
发蓝说明轴承已经烧了,不能用了,你这是在使用过程中还是人为加热。

网友:
退火了,内套的使用寿命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