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工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7-11-09):
大家好:
       各位帮忙看看这个件怎么加工?大体报价是多少,材料:Q235,三件

网友:
什么材料,多少件,是否可以增加工艺孔?

网友:
这张图给我审,我绝对不会签字。。。。

网友:
这个是你做还是你需要这个零件?
这个图纸没有尺寸公差、形位公差?截面下面的连接部分的厚度也是12?
如果你是自己用的,可以联系我,Q:3393064550
如果你也是做生产,我可以帮忙问下我们师傅

网友:
铣床-车床-线割  预计400-450成本  夹具费用另算。另外这样的结构对于变形应该有要求的吧。

网友:
干嘛不用钣金件?

网友:
如果是Q235材,现在大多是精磨各板后组焊,再铣外形到尺寸,再挖孔

网友:
允许焊接不?

网友:
变形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板材加工后再组焊

网友:
公差都没有,给5百块钱搞定

网友(点评):
狮子大开口呀,五百,机械的钱也太好赚了吧

网友(点评):
现在人工费高嘛,搞水电装修的,一天都好几百块

网友:
尺寸不全啊?各孔的厚度

网友:
这个图……有点神奇啊

网友:
这结构,别这样做啊,加工成本高的很,拆分成2~3个零件用螺丝连接好很多

网友:
如果不允许焊接,线切割可以

网友:
要简化设计,便于加工

网友:
建议退回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公差,公差,公差,公差,公差,公差

网友:
受力大吗,可以组合件吗

网友:
切削量有点大,能否用焊接拼接加工?

网友:
这张图纸,我默认你是整体一个铁块加工的,可以加工出来,线切割搭配加工中心随便搞
搞。
1 P& l$ b I! [: r2 f但是,but
1、先中间掏空,会变形,加工中心再去加工轴承孔,会震刀,但是先加工轴承孔后再去& b( ~ W+ i9 y" v6 B
掏中间的肉,那么掏空后就会像中间挤压,变形
2、内直17mm,我没细看,按照我记忆中的映像,深沟球轴承外径17mm的厚度是8mm,你的
 A' T; j3 U板厚是10mm,那么剩下2mm你要留个地方限位,还要增加一个卡簧槽...太美妙了,而且除
4 u( m z0 n7 y非经常有这种加工的,不然加工中心刀具不一定有,而且我记忆里卡簧的厚度也足够你喝
一壶了
3、这种结构我建议你拆分开3件,采用螺丝+定位销方法来固定,成本会降低,如果有空间,建议顶部也增加一个连接,抗变形,不然无论是整体加工还是焊接变形稳妥妥
4、在设计绘图的时候,画完一个外形,你必须要知道这玩意怎么加工,加工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走工序工艺,成本会不会高,完成这一步后,组装你要想的是我组装的时候怎么装,会不会干涉,好不好装,如果要拆能不能拆..

X& J+ B E% U9 Q: \% N G% k@ R
-

网友(2018-01-22):
组合件?先焊接再做,直接做划不来,

网友:
直接加工钢材线割等其他加工 估计变形有点大

网友:
这件还是焊接后加工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