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30ShA

楼主(2017-11-09):
请教聚氨酯30ShA后面是硬度表示吗?邵氏硬度?现用聚氨酯密封,相当于密封圈,求材料表示

网友:
硬度:邵氏30

网友A:
样本上查的:常规聚氨酯密封 DIN-标准 ShoreA:95±2,ShoreD:48±3

网友:
邵氏硬度是指用邵氏硬度计测出的值的读数,它的单位是度,其描述方法分A、D两种,分别代表不同的硬度范围,90度以下的用邵氏A硬度计测试,并得出数据,90度及以上的用邵氏D硬度计测试并得出数据

网友:
聚氨酯是一种可以通过灵活调整配方,满足各种软硬度需求的高分子材料。一般而言,聚氨酯的硬度表征为邵氏(shore)硬度,分两种:A型和D型。A型用于硬度比较低的材料,D型用于硬度比较高的材料。硬度超过97A以上一般建议用邵氏D表达。邵氏D也能体现硬材料的耐刺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本上查的:常规聚氨酯密封 DIN-标准 ShoreA:95±2,ShoreD:48±3

谢谢大侠,那ShA应该是简写,此密封件标的硬度是30,远小于95,密封件外径30,内径19.8,厚12,轴直径20,过盈量0.2合适吗?还有此密封件用什么加工方法,好做吗?

楼主:
谢谢大侠,那ShA应该是简写,此密封件标的硬度是30,远小于95,密封件外径30,内径19.8,厚12,轴直径20,过盈量0.2合适吗?还有此密封件用什么加工方法,好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