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零件属性卡 密度 单位显示

楼主(2017-11-09):
本人制作的零件属性卡,密度一项显示始终为0.00,原因是零件的文档单位为MMGS,即毫米克秒,这种状态下的密度单位是 克/立方毫米,即便是金属,也要到小数点之后4位才能显示,在编辑文档单位长度后,密度才有显示。
该值也可以在  质量评估中更改。但是只能改一个零件。

本人求助的就是,在MMGS文档单位下,如何将零件属性卡的密度单位以kg/m3显示,且该模板下的零件均如此显示,无需每个零件单独更改。

网友:
有可能单位太大了的原因吧,导致数字显示不正常

网友:
另存为模板,新零件都采用此模板。老零件用kytools批量修改文件模板。